[原创] 关于VGA分辨率检测

楼主(2011-01-13):
请问各路大侠,
    如何检测VGA的分辨率?

网友:
是问如何检测接在VGA口上的设备的分辨率吗

网友:
VGA的信号包括 R/G/B 数据信号和 Hsync/Vsync 的控制信号,通过Hsync的周期得到分辨率。

网友(2014-12-27):
根据hsync、vsync、den这三根控制信号算消隐期和有效数据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