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增益放大器是否会饱和?

楼主(2011-01-13):
自动增益放大器能够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自动调节放大倍数,使输出信号不会饱和。
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在同一时刻的变化很大,是否会使AGC来不及调整,就已经使放大器饱和了?

网友:
所以你要考虑channel 的fading,这个要看具体应用,比如gsm你要留出8dB的fading margin,有些应用就不需要。有些application需要instantaneous high linearity,这个时候AGC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