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m没输出?

楼主(2011-01-13):
当输入的时钟断一下,DCM就没输出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侠,定位一下问题点!

网友:
DCM需要重新锁定才能输出时钟,

网友:
时钟断了自然输出就断。
时钟恢复以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稳定,看locked。

网友:
只要失锁,就需要复位,UserGuide上说的很明白

楼主:
果然是需要复位一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