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讨论下这个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1-13):
(图片)

网友:
左侧那一支,是个外接输入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仿真用的电源和地。能帮我分析下左侧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谢谢!!

网友:
电路没开始工作时,启动电路右侧的上面4个管子导通(因为最下面的两个管子的栅极输入为低电平,)导致这条支路的输出为高电平,该高电平输出给启动电路左侧的nMOS管使其导通,该nMOS管的输出低电平拉低了整个电路最上面一排pMOS管的栅电压给电路注入电流,电路启动。电路启动后,反馈一个高电平给启动电路右侧的最下面两个管子的输入,然后输出一个低电平给启动电路的左侧nMOS管致其关断不影响整体电路工作。
    应该贴个示意图再讲的,不过这个启动原理比较常见,慢慢看一下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它启动电路左侧是一个P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右侧的上面4个管子导通(因为最下面的两个管子的栅极输入为低电平,)”  为什么是低电平啊?

还有我说一下那个提高PSSR的电路,假设电源电压升高导致提高pssr电路的输出升高,,而其输出是和后级的栅极相连的,从而导致后级的栅电压升高,从而抵消了源级即电源电压的升高。   这样解释对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原理图有错,左侧的那个单管应该是nMOS管才能正常工作,至于为什么右侧底下两个管的栅极输入开始是低电平,是因为开始电路还没工作,整个电路各条支路电流为0,所以这根反馈线所连接的电流镜为nMOS的二极管接法(栅漏短接),所以电流为0,其电压自然为0。电路启动后道理一样,有了电流这根反馈线自然有了电压(电压的高低要看电流大小及管子的宽长)。
    至于那个提高PSRR的原理的话,我认为主要是利用一个简单的运放进行电压嵌位(运放的两个栅极输入)来抑制电源电压上升导致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个人拙见,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7楼回答的很好!同意7楼!

网友(2020-10-01):
电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