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610 安装问题: fs.1文件报错

楼主(2011-01-13):
大家好,小弟在把从电驴上下到的50.4M大的base ic610 lnx86 5of5.tar的包解压后,在安装ic610 过程中,碰到了这个问题: 提示 解压至 cdrom5 中 的fs.1文件出错, 最终导致layout xl ,layout gxl , documention三个包安装失败,结果原理图不能导入网表到版图,使得画版图很麻烦。(我的系统是rhel as4.6, tar 1.1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现在在犹豫究竟是从别处重新下载第五个数据包呢, 还是降低tar的版本呢?
望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啊

网友:
Dear gbq, the file must be FS.1 not fs.1 , linux is case sensitive. Maybe I understood wrong, anyway my advice to you is to try to get 5of5 tar again. And when you untar be careful there again, never seen such error, so it's not a common one, so it must be the archive wrong, from 1-to-4(of5) went well?

亲爱的吉贝,该文件必须FS.1不fs.1,Linux是区分大小写的。也许我理解错了,反正我对你的建议是尽量让5of5焦油了。当你解压缩小心那里了,没见过这样的错误,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它必须是归档错的1至4,(of5)去吗?

楼主:
hi, dexterpaul. many thanks to your advice.  with newly downloaded 5 of 5tar, the setup now is accomplished. and i also doublt whether the active firewall results in the surprising phenomenon due to my blunder therebefore. anyhow, i can go ahead with my work after so many try-and-wrong

网友:
hehe, mybe tar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