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中间部分电路(启动电路和启动电路右边部分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1-13):
(图片)

网友:
图上MOS管和电阻的标号不清晰,楼主放清晰的图上去嘛,有利于讨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号没什么用哈,左边那些就是一些poly电阻和p+diffu电阻,应该不会影响电路的分析。帮帮忙哈

网友:
不够清晰,放大

楼主:
中上部全是p管,下部全是n管

网友(2011-02-23):
接VDD的管子开始时做的很小,开始时将接VDD管子的漏端拉下来,是运放及各支路上电,正常工作后接VDD管子的漏端电压上升,使以栅极与之相连的管子关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得很小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管子小的意思应该是,宽长比小,电阻大,从而在启动后,接运放负向输入端的PMOS管不工作。

网友(2012-03-07):
中间部分启动包括上面3个PMOS和下面一个反宽长的NMOS(NMOS可以用大电阻代替),在开始工作时,由于上面的BG PMOS电流镜没有电流,所以启动电路中间的两个启动用PMOS均工作在on状态,右边的启动PMOS开启为最右边的放大器提供了尾电流,使放大器可以正常工作,左边的启动PMOS把放大器的负输入端拉高,这样放大器的输出端输出为低,直接拉动BG CORE中PMOS电流镜启动;在PMOS电流镜启动后,两个启动PMOS的gate被拉高,被off;电流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中间的电容是米勒补偿电流,等效加在BG CORE左边的PMOS的gate和drain端。

网友:
搞不懂~随便取些参数仿一次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