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仿真精度的选择

楼主(2011-01-13):
这两天在仿真一个levelshift电路
进行瞬态扫描120us
发现扫描过程比较慢
同时结果输出有10mV左右的噪声纹波
开始修改了管子尺寸发现效果不大
后来请教同事
结果仿真精度从moderate改为conservative或者liberal后
仿真速度明显快很多
同时出来的波形是漂亮的矩形波,没明显纹波
还是没搞清楚为什么。。。
有大虾碰到类似情况没?仿真精度该怎么选择?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
从moderate改为conservative?不是从后者变为前者?

网友:
conservative不是精度最高的选项吗?应该变慢才是啊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改为conservative后方针变快了,可能是因为numerical error引起震荡,改变下积分算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moderate改为conservative后反而仿真快了
而且这样跑case也快了。。。

网友(2011-05-09):
不知所云,

网友:
analog option 设置精度,另外搂主描述应该不准确,conservative应该是高精度,速度会比较慢点.

网友:
我也遇到和LZ同样的问题,按楼上说的改过了,可以使显示数位改变,谢谢。

网友(2013-12-20):
回复 网友A:

    请问积分算法在哪里改?

网友(2017-07-12):
conservative应该是精度最高的

网友(2024-09-24):
看过了,APS的瞬态仿真一般选最高精度,不过感觉低精度可以仿真大致看一看。
如果仿真结果没有大问题,再进行高精度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