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后仿

楼主(2011-01-13):
本人已经用calibre提取出了版图的寄生参数(calibreview格式),并进行了后仿。由于后仿结果与原理图仿真有较大差异,需要调节参数。难道每次调节原理图参数后都要同步修改版图再进行提取参数,以及后仿嘛?我感觉这样太麻烦了,肯定有简单方法(比如将提取的版图寄生参数添加到原理图中,只是修改原理图就类似于版图后仿。但具体不知道有没这方法)。请大神们提示。

楼主:
先自己顶个

楼主:
坐等回答

网友:
每次调节原理图参数后都要同步修改版图再进行提取参数,我也只会这样,不是每次版图修改后都要重新提取吗?

网友:
你这样做会使你的电路很依赖于parasitic. 如果layout 做的好(对parasitic的影响有充分的认识进而加以控制),实际上前仿和后仿作出来应该差不多。 有些地方对parasitic非常敏感的,可以估计一下然后加入schematic. 加入parasitic不影响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由于我做的频率很高,节点寄生参数影响都比较大。按你的方法试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每次微小的调节原理图,半途中的寄生参数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按我们那种方法就做了很多无用功,很费时

网友:
绑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个绑定发?求指教

网友:
可以学到一些咚咚

网友(2011-08-26):
具体说一下

网友(2014-10-09):
为啥我用calibre抽取的后仿网表的连接关系不对呢,尤其是对称输入管,比如4个并联,全都是floating。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9-07-16):
频率很高的话,例如120G还可以使用calibre提参吗?例如把核心管子提参,然后互联结构进行em仿真,然后再联合仿真?还是说直接将主管子和互联结构直接放入EM仿真?

网友:
如果真的频率很高的话,后仿也不一定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