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EFA LicGen_0.4b.rar 在window下解压后没有Licgen.exe 文件?

楼主(2011-01-14):
EFA LicGen_0.4b.rar 看到压缩包中含有Licgen.exe 文件,为什么在window下解压后没有Licgen.exe ?

网友:
杀毒软件给你干掉了~

网友(2011-02-19):
en ,是,病毒

网友:
EFA LicGen_0.4b.rar 看到压缩包中含有Licgen.exe 文件,为什么在window下解压后没有Licgen.exe ?
引用 楼主:

Thx.

网友:
杀毒软件干的,我的也是

网友:
是真有毒还是误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

网友:
凡是 license generator 都被防毒程式是為病毒而除掉。Bitdefender 即如此處理。所以解壓縮前先將防毒程式關掉。

网友(2011-04-22):
先关掉杀毒软件吧~~或是,你的杀毒软件有 病毒隔离区,拷贝到那里再解压

网友(2012-10-10):
把病毒软件关掉就可以啦。

网友(2013-08-29):
额 我没有用任何杀毒软件。。。为什么也会自动被删除呢?会不会是win7系统自带的某个程序删除的呢?如果是,请问怎么才能不让它删除呢?总是被删除,破解过程进行不下去啊,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最后成功了吗,是怎么做到的?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它不被删除呢?我确定我没有安装任何杀软,连系统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我也已经禁用了,可它仍然被删除了,新人真心求教!

网友(2014-06-05):
我也遇到了楼上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4-10-23):
先关掉杀毒软件吧

网友(2015-04-23):
原来如此,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6-05-12):
Please a link to EFA lic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