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0.04 安装VCS2009.06 成功,可是启动VCS无法自动找到license文件

楼主(2011-01-14):
哪位能否帮忙分析一下?

我用ubuntu 安装vcs成功了,也增加了依赖库,
lmgrd运行后也没有报错,

但是运行VCS时候总是报找不到licens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 license file and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

但是这个文件我是有指定的啊
$ echo $LM_LICENSE_FILE
/opt/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cp $LM_LICENSE_FILE ./
$ gvim synopsys.dat
也看得到的确是我生成的license文件啊。

这是怎么回事?license跟之前在centos上用的生成方法是一样的,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服了。。。居然是重启一次虚拟机就好了。。。
这叫啥事啊。。咋跟windows一个德行,装个软件还要重启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问 VCS2009.06的下载地址,谢谢了

网友(2011-10-07):
你好,麻烦问一下,VCS是怎么安装的来着
一共有installer、scl、vcs这几个文件,vcs里包含了commnon和linux两个文件夹,具体怎么安装尤其是这些文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劳驾给出详细的解说,谢谢

网友:
    同问,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找license,有人能说说怎么安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解压installer即可,运行set_up脚本,按照提示安装即可,先选择sc放得位置,在选择安装程序放得位置

网友(2011-11-06):
回复 网友C:

    我下的包只有vcs_vC-2009.06_common.tar 和 vcs_vC-2009.06_linux.tar 2个包,难道我没下全,或者这个只是linux的一个安装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文件就够了,不需要其他的文件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仁兄,软件已经装上了,装licens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大家都是在学习来着,互相帮助哈

网友:
如何在CentOS5.6 X64运行的VCS2010.x?

网友:
等等有时间下载了安装

网友:
我刚下的VCS2010就是装不进去,第一步就报错,common无法安装,也没有scl文件夹,linux安装到最后也是报错!求大侠赐教!!

网友(2012-02-04):
LS, 就直接安装2009嘛。这帖子说的也是2009的事情

网友(2012-03-20):
lz
给一个vcs 的下载地址吧,谢谢!

网友(2012-04-24):
我装完VCS后怎么找不到安装后的文件夹

网友(2012-07-24):
折腾了好久,貌似找到点门道。。。

网友(2013-05-29):
Hi,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重启以后还是不行。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 license file and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

网友(2013-11-17):
linux应该是32位的,要想64位的,要下amd64的。

网友:
You can have the last b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