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串口服务器介绍

楼主(2011-01-14):
串口服务器介绍

2009-8-2
作者: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zlmcu

摘要:本文介绍了串口服务器的定义、由来、应用领域和使用方法。

1.串口服务器的定义

  串口服务器顾名思义就是串口连接到网络的接口转化设备,由于串口一般包括RS-232/485/422,网络协议也指TCP/IP 协议,所以串口服务器也可以称为将RS-232/485/422数据形式转化为TCP/IP数据形式或TCP/IP数据形式转化为RS-232/485/422数据形式的通信接口转化器。

以下是上海卓岚信息科技的几款串口服务器

3.串口服务器的由来

  对于串口服务器,两个关键词是串口和网络。网络分为内网和外网两种,目前,内网一般指以太网,外网指Internet,它是进行全球范围内通信的有效手段。在网络盛行之前,设备与计算机之间一般通过简单的RS232来实现数据的交换;如果需要远距离传输也可以采用RS485(最长1000多米)。

    随着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设备的几种需求逐渐提出来:
1
.某些应用需要对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设备进行远距离监控。

2
.像机房监控、自助银行系统通信、办公楼自动控制系统等应用中,本身已经有完整的网络布线,能否利用这些已有的网络设施实现设备的通信。

3
.对于RS232接口,PC机的一个串口只能够接一台串口设备,如果需要连接多个设备,原来的串口方案将不易于扩展,而网络则没有该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需要将设备连接到网络上。但是已经有成千上万原有的串口设备已存在,对这些设备的大批量改造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作为暂时的解决方案——将串口转化为网口的串口服务器就应运而生了。

4.串口服务器的应用领域

串口服务器目前应用于:门禁考勤系统、POS系统、售饭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电力监控、自助银行系统、电信机房监控等。

5.串口服务器的使用方法

下面介绍如何使用串口服务器将原有的串口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到计算机。
  拿到一个串口服务器以后:
1
连线:首先将串口服务器的串口和设备串口连接,串口服务器的RJ45接口和路由器(或者直接连接PC,此时一般需要交叉网线)连接,然后对串口服务器上电。

2
配置串口参数:串口服务器可以通过配备的计算机工具或者Web网页进行参数修改。这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是:通过Web网页修改参数时需要串口服务器必须和计算机处于同一个子网中。串口参数一般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

3
配置网络参数:串口服务器必须具有一个IP,可以配置为静态或者通过DHCP服务器获得。配置串口服务器的工作模式:包括TCP服务端模式、TCP客户端模式、UDP模式。服务器端模式是指计算机主动寻找串口服务器;客户端模式是指串口服务器主动找计算机。配置网络参数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够顺利地和联网服务器建立连接。

4
启用虚拟串口:由于一般用户的PC端软件还是打开串口和设备通信的,此时由于改用了网络所以必须在计算机上虚拟一个串口(串口服务器自带软件可以虚拟串口),虚拟串口负责与串口服务器建立连接,并将数据转发给打开虚拟串口的用户程序。

5.
运行用户设备通信程序,并打开虚拟串口。之后用户应用程序即可和设备通信。

详细参考:http://www.zlmcu.com/products_netcom.htm

网友(2011-05-28):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专注串口的应用,先后开发的产品有:串口服务器,无线串口模块;另外提供工业级偏门石英晶振;

特殊应用的石英晶振供应
a,工业级-40~85度,频率点:32.768KHz 、12.5pF,20PPM; 12MHz/16MHz/24MHz/25MHz,27MHz/20pF,20ppm
b,STM32 RTC【6pF】晶振,2*6,3*8;5PPM,10PPM,20PPM [/B][/B]
c,无线收发芯片用的晶振(ADI/ADF7020/ADF7021,Nordic,TI/chipcon,Silicon labs,Ubec,)
11.0592MHz,16MHz,19.2MHz,19.68MHz,26MHz,30MHz,32MHz...
d,FPGA,光通讯,视频模块
高频40MHz~1600MHz石英晶体振荡器,SMD7050[6Pads],工作电压3.3V、2.5V,输出方式:LVDS,LV-PECL;
low jitter and phase noise/T<1ps; start-up time/T<10ms
e,KHz石英晶振
32.768KHz,40KHz, 40.003KHz,60KHz,60.003KHz,75KHz,76.8KHz,77.503KHz,102KHz,150KHz,【6pF/12pF/12.5pF, 5PPM,10PPM,20PPM】”

以上!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业务专线:
135 3012 9637 Mr. Song
QQ: 1491455048
Email:xtalbanner@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