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文件中的.lib tt和.lib ss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1-01-14):
还有.lib ff,刚刚入门,看了文件,不是很懂
还有ADS的designkit中的哪个文件可以看工艺参数啊?

网友:
tt  typical
fs fast nmos slow pmos
sf slow nmos  fast pmos
ff  fast nmos fast pmos
ss slow nmos slow pmos

这是5个工艺角,一般仿前3个就可以了。作为新人多向身边的同事请教,这种基础的知识,没有人会遮遮掩掩的。

网友:
楼上的受教了,我也是新手

楼主:
那还有ADS的designkit中的哪个文件可以看工艺参数啊?

网友(2011-11-21):
这是工艺角,上google搜一下,相关的信息应该很多~~

网友:
lib中一般会有每个corner的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ss slow slow corner

网友:
这是不同的工艺角~~

网友:
一般model都在*.scs文件中。工艺参数可在该文件中查找。

网友(2012-02-11):
TYPICAL TYPICAL SLOW SLOW

网友:
一般仿真前三个什么意思?

当时老师教的时候让我们选tt,是不是在仿真时还要选别的?本人菜鸟

网友(2015-06-30):
回复 网友A:

   谢谢,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