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XILINX V5的XC5VLX50芯片中可以实现千兆网么?

楼主(2011-01-14):
如题,在此系列芯片中,没有内置MAC,没有ROCKET IO,等,能利用外部集成MAC+PHY的芯片,使用V5芯片IO脚实现千兆网呢?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请不吝赐教
简单说就是这个芯片能不能实现千兆网这样的功能?

网友:
可以。
30的都可以。
外部加PHY芯片,用GMII接口,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参考xillinx我那个站的实例

楼主:
你好,
    谢谢你的回答指点,请问你说加PHY芯片,是PHY+MAC在一起的芯片吧?这个千兆的少啊,请你具体指点一二啊,能给个芯片的型号参考么?

楼主:
参考xillinx我那个站的实例
引用 网友A:

    参考xillinx我那个站的实例?请问哪个站?给个链接好么?万分感谢

楼主:
可以。
30的都可以。
外部加PHY芯片,用GMII接口,完全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芯片是50,是不带T的,内部没有MAC,也没有ROCKET IO等,我在一篇文章上看,说要达到以太网速度,必须使用ROCKET IO,而这个XC5VLX50是没有这些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网友:
...
MAC要你自己实现啦。。。

楼主:
...
MAC要你自己实现啦。。。
引用 网友B:

多谢你的回答啊,噢,你说的意思是外部加一个PHY,在FPGA内部自己写MAC,我还是那个意思,没有ROCKET IO,速度也可以跟得上是么?

楼主:
刚刚接触,还不懂,多谢楼上及各位回答,多谢啊,请了解的继续指导。。。。

楼主:
是不是自己设计一个MAC控制器的软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