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RING VCO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1-01-14):
0.5um 工艺用CADENCE仿RING VCO 。这个RING VCO的最高频率与RC有关,这个RC的值有什么限制吗?RC如果很大,是不是频率理论上也会达到很高吗?我感觉不会这样,但是最终它会受到哪些限制呢?

网友:
问题不清楚,请上图说明~

网友:
RC大小肯定受工艺影响,R取决于器件和互连线的电阻,C取决于取决于器件和互连线的电容。另外,RC越大,频率越低。RC的减小程度有限,因此频率也受限。

楼主:
经你的指点我清楚了一些   R小的话,单级的增益会相对减小,这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程度上需加级数来降低对单级增益的要求,而级数的增加,频率会降低。这是一个折衷的问题我想。

网友(2014-09-29):
搞清楚ring Osc 的工作原理先。Period=2*N*delay(单个非门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