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求助!!!

楼主(2011-01-14):
各位大侠好,
我在用vcs2009做coverage的时候,总提示没有找到系统函数。请问怎么在vcs 命令行里添加参数呀?
提示: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coverage_control();
vcs编译命令行: vcs +v2k -debug_all -cm tgl -sverilog slm.sv

网友:
不需要加系统函数的。除非你要指定某个点的覆盖率,加qq群127971002,详细交流

网友:
二楼
我可以加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