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 II 10.1无故退出

楼主(2011-01-14):
我用NIOS II10.1编译完代码没有显示错误或者警告,但下载到FPGA的时候,要么到57%的时候卡住,要么就是直接退出。
请教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your USB download cable (or USB c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是下载线的问题,我用quartus下载硬件代码的时候可以下载成功。
但是NIOS II就不行。我用的开发版是cyclone iv GX transceiver。

网友:
回复 楼主:

mmm...

(1) Any timing violation for your FPGA?
Especially for any JTAG related component?

(2) On FPGA board, size of memory that you put Nios program is enough???
memory segments for Nios program include:
Program memory (.text)
Read-only data program (.rodata)
Read/write data memory (.rw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