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5 PCIE中断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1-01-14):
XILINX中文资料说cfg_interrupt_n 和 cfg_interrupt_assert_n有效后等cfg_interrupt_rdy_n有效就可以表示内核已经发出中断了.后来又说将用户应用一旦确定中断请求已被接受,就会将 cfg_interrupt_n 置为有效,同时将cfg_interrupt_assert_n 置为无效,从而将中断置为无效。可是从它提供的BMD VHDL文件来看并没有产生将中断声明无效的逻辑. cfg_interrupt_assert_一直为低.搞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PCIE的中断声明后还要自己清除.

网友(2011-09-29):
中断肯定是由自己来清除的。cpu会通过io或者mem中的事先约定好的中断状态寄存器判断是不是本地发起的中断,如果是就会给个标志,有你自己去清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