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3 的Fly by设计

楼主(2011-01-15):
附件是DDR3的最新技术介绍,对于其中Fly By技术的应用现状有点疑惑。

和很多设计工程师讨论,国内现在DDR3 On Board设计时,地址控制还是原来的T分支平衡结构

各路高人都来讨论下,Fly 结构和传统T结构的优缺点,为什么大家选择T而不是 Fly By

网友:
LZ的意思是 国内一般采用的T结构  而国外是fly—by了? 传统的结构是不是不在适合高频了,毕竟DDR3的数据传输频率会更高。

网友:
fly-by可以减小SSN。

楼主:
没有说谁领先或者落后的意思,只是我比较有机会接触很多国内外的设计,有点奇怪国内的工程师为什么很少采用Fly By的设计,还是坚持传统的T型结构

网友:
DDR3基本都采用fly-by吧?

网友(2011-03-23):
为啥没有了呢??

网友(2011-05-23):
附件何在啊?

网友(2011-06-28):
应该都是FLY-BY的

网友(2011-08-02):
我见过DDR3的Spec,确实如楼主所说。

网友:
哎!!悲剧了,楼主的帖子被屏蔽了

网友(2011-09-01):
下载了楼主的资料,也想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有fly by的设计啊
可能是负载较少,所以大部分仍然采用T型

网友(2011-12-06):
选择 T是为了方便做等长,flyby是为了方便布线,只有DDR3有Leveling功能,可以调skew,所以可flyby,DDR1,2都没有,要做等长必须T

网友:
zenme huishi
kou wan xinyuan ,meixiaxialai

网友(2012-02-18):
有意思,看看那

网友:
大李飞刀正解。嵌入式应用如果DRAM直接焊在板子上而且主屏不需要跑那么高的话估计用T也可以。要Flyby控制器需要支持leveling.

网友:
现在在用T拓扑

网友(2012-03-31):
回复 楼主:

    看看先啊

网友:
好东西,小弟最近也开始学习DDR3了多多了解一下:-)

网友:
学学fly by设计方法

网友(2012-05-08):
对于DDR3的flyby始终不太明白

网友:
控制器都支持fly-by
板子设计上有什么特别难处么?不太理解

网友(2012-07-0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9-14):
Write leveling
− tDQSS must be ±0.25 tCK

为什么?

网友(2013-01-09):
个人理解,fly-by topology之所以使用比较多可能是考虑到实际Design中MC与DDR mem之间还有PHY,如果使用fly-by拓补结构,相比T,这个PHY可以较方便地做成IP block,其pin也容易摆放,公司可以单独拿IP出来作生意,比如AR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理解,fly-by topology之所以使用比较多可能是考虑到实际Design中MC与DDR mem之间还有PHY,如果使用fly-by拓补结构,相比T,这个PHY可以较方便地做成IP block,其pin也容易摆放,公司可以单独拿IP出来作生意,比如ARM。

网友:
感谢了,好东东

网友(2013-03-07):
非常的NICE啊!

网友:
除了fly by在布线方面比T好布外,其信号完整性也比T形好,具体micro专门有文档介绍的,通过板子的仿真来对比眼图,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DDR3引入了write leveling的技术,可以在地址线不等长的情况下,校准时序。

网友(2013-04-23):
板载的DDR3如果颗粒少的话很多是可以用T型拓扑结构的,颗粒少的情况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看,T型的信号波形比Fly_by的波形要好,但Fly_by也有优势,在4个以上内存颗粒的情况下,可以更节省空间,因为它的DQ组不用过多的绕线,同时SSN也比较小,所以一般4个颗粒以下用T型的比较多,但4个以上基本上要用Fly_by了。

网友:
什么叫fly by?

网友(2013-07-10):
这资料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有意义

网友:
flyby对走线面积也是有节约的

网友(2013-11-21):
好人啊!一直想搞明白内存设计这一块!

网友(2014-01-17):
DDR3基本都采用fly-by

网友(2014-04-14):
DDR3一般会选择菊花链把,芯片内部有加时序处理

网友:
不错哦  最近刚好在设计板上的 颗粒

网友(2014-06-29):
其实很简单,flyby  需要加末端电阻,增加功耗,仅此而已
当然是flyby更好

网友:
其实很简单,flyby  需要加末端电阻,增加功耗,仅此而已
当然是flyby更好

2941392162

网友:
最近在接触DDR3,下来看看。

网友:
接触很多单板都是fly-by的设计,只有ddr2及以前是T结构的

网友:
功耗和成本,就这么简单

网友(2014-08-22):
正好看到这一块,多谢!
Fly by跟菊花链一样吗?

网友:
lfjljdfgdfg31f32h1fg4j2jghk

网友(2014-10-13):
资料不好!

网友:
正在研究fly by,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们公司DDR3 onboard的时候都是fly-by

网友(2014-11-14):
总结的真好,谢谢

网友(2014-12-18):
先看看资料,主要是对Write Leveling理解不透彻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文档写的真泛啊

网友(2015-01-22):
挺好的,正需要呢

网友(2015-05-05):
刚开始学习,来了解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6-24):
怎么反复扣分,刷新了两次页面扣了两分

网友(2016-10-09):
关于这个flyby 我写过研究生论文。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
要不要用Fly-by是根据你自己的设计要求决定的。
如果你的颗粒很少 比如 X86 2x32bit per CH, 可以考虑用T。
因为是On-board, 你可以尽量做好PCB Trace layout, SI&EMC可以做好的。
如果你很多颗粒,8X, or 16X, 那基本上要用Fly-by.

Fly-by 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SI问题, 让信号的阻抗匹配,termination更容易控制。
但是用Fly-by会同时引入Time skew的问题, 也就是时钟到达各个颗粒的时间和数据到达的时间不一致, 产生Skew, 这个一定要BIOS和Memory控制器来做Leveling才可以消除的。 当然大的memory controller 厂商都可以做的。

T型结构要求时钟和控制类信号要很好的对称,各个分支的点要选好, 还有走线的阻抗要控制好, 端接点比较难控制。。。对于DDR3 和DDR4的多颗粒模块来说, Fly-by是唯一的选择。

另外提一句, LPDDR3, LPDDR4基本上还是用T结构。 这个是因为这个接口信号发生了很大变化, 每个channel的位宽也比较大。

网友(2022-10-25):
学习学习,应该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