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全局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01-15):
各位大虾,有没有不使用专用时钟引脚输入,而使用xilinx 全局fpga时钟布线,谢谢??

网友:
貌似没有办法

网友:
不是可以使用 bufg

网友:
在低速状态下没有问题,有一个参数,
在系统里面设置以后就不会报error了
只是报warning
但是从时序收敛的角度来讲,不建议这样,

网友:
当然可以,全局资源可以由普通逻辑资源驱动
不使用专用的时钟输入资源会增加你时钟的抖动,降低时钟的性能

网友:
会帮你自动把内部产生的信号接到全局时钟线上。
不过,好像以前旧版的ISE不行,12以上是可以的。

网友:
大家都很厉害,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