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to-rail 运放恒定gm的疑惑?

楼主(2011-01-15):
自己在做一个轨至轨的运放,可是越做越觉得连最基本的目的原理都没有搞明白,此类运放要求gm恒定,我想是为了在共模范围内保持增益的稳定性,可是即使gm恒定了,增益还和输出电阻有关,如果输出电阻变化较大(因为在共模输入电压变化的情况下,输出直流电压Vo变化较大的话),只看gm的恒定还有意义吗?
     还有用cadence怎么看gm的恒定?我想到的是把各输入管的gm相加,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吗?
     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下,求助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保证GBW的稳定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运放最关注的是GBW,而GBW基本与Rout无关
所以只需要恒定gm

如果gm不恒定最直接的后果是GBW变化,稳定性受到影响
但是还有其他什么影响我就不清楚了,还望其他XD指教

网友:
yes, I agree with ericking0!
With regard to the measurement of gm, you could stable your output (a dc voltage given) and input a small ac signal, then you could get gm by definition!!

网友:
觉得带宽稳定了,gm值就比较稳定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不少

关于gm在整个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变化观察,我之前先把几个主要输入管的gm从器件工作状态里取出来,用计算器相加设为一个总的gm_tot,然后再仿真看其随共模电平的变化,不知道这样做gmtot对不对    试试看

网友(2018-08-03):
结果呢,随共模电平的变化,gm变化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