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如何定义这种约束

楼主(2011-01-16):
我利用counter产生了一个上升沿控制信号arb_clk用来控制输出的mux的控制信号的寄存器。

counter由一个start信号控制。 在下降沿接到start信号后开始连续计数到10然后归0.
利用计数器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在计数为1的时候产生arb_clk上升沿,在计数为9的时候产生arb_clk下降沿。
由于start信号没有规律可言。我产生的这个控制信号arb_clk无法定义周期。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控制信号arb_clk被Design Compiler 作为一个时钟来看。

PrimeTime下,check_timing
warning: There are 16 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ock.

这个控制信号没有确定的周期,怎样来写这个arb_clk控制信号的约束呢?

或者能不能绕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用最快周期啊,dc中要保证setup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一行是clk
下一行是导出clk
这种条件下,
我写的约束是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gclk -edge {2 18 20} -source clk [get_pins nclk]
请教各位,这样写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经dcprocheck后提示
ambiguous option '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
上面的贴子里的-edge改成 edges。

网友(2011-03-25):
周期>10 counter clocks

网友(2011-05-22):
学习学习,马上要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