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的菜鸟问题 ,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线等....

楼主(2011-01-16):
我要用到Hspice的level61模型,那么写网表的时候,先把工艺库加进去,然后再体现出level61的内容来。  我的网表如下。运行时总提示
“  **error** (c:\synopsys\synopsys1\tft test1.sp:3)  unknown parameter:  w
  **error** (c:\synopsys\synopsys1\tft test1.sp:3)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究竟应该怎么改啊?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线等....
TFT TEST
.lib 'C:\synopsys\H05MIXDDST02V12.LIB' TT(一个工艺库)
T1 100 2 3  nch  L=23U W=750U(这里的宽长比参数应该和工艺库有关还是和LEVEL61的模型有关啊?)
T2 4 1 3  nch L=23U  W=750U
T3 100 1 2  nch L=23U W=100U
T4 3 3 0  nch L=23U W=1500U
CS 2 3 8pF
COLED 3 0 9PF
Vsel 1 0 PULSE 0 20 200u 0u 0u 500u 700u
Vc 100 0 PULSE 4 20 0u 0u 0u 200u 700u
Idata 4 0 DC=10uA
.MODEL nch nmos Level=61 VTO=0.5 MUBAND=10 (这一行是我希望的模型参数,可以在这里改吗? 还是有别的方法)
.OPTIONS
.OP
.TRAN 100U 1.4m
.PLOT V(1)
.PLOT V(3)
.PLOT I(T4)
.END

网友:
tft test1.sp
试试把文件名的空格去掉

楼主: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我现在想用hspice的level61的模型,怎么把这个模型加到spice里面仿真用啊?一定要体现在工艺库里面吗?在线等代...

网友:
.MODEL nch nmos Level=61 VTO=0.5 MUBAND=10

上面這一行 not OK
已經從 library 宣告的 devices
such as "nch"
當中的 parameters can no longer be changed

為什麼你的 netlist 中
MOS has only three terminals?

网友(2011-03-07):
楼主是做平板显示的吧
根本无需工艺什么的,应该是共用model吧,不共用的话用include把不同model包进去就行了
在原理图里面是有定义各个TFT的MODEL的,
MODEL参数改变可以用多个MODEL表示或者定义变量也行!

网友(2017-05-01):
H05MIXDDST02V12.LIB,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工艺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