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18仪表放大器单电源工作问题

楼主(2011-01-16):
电路图

电路图

各位好!
我最近用INA118U做了一个单电源供电的放大系统,电源电压3.3V,输入信号10mV以下,放大倍数为50倍
但是没有输出信号,好像ina118不工作,不知是何原因,急求各位帮助,一下是仿真的电路图,仿真可以,实际连起来,就是没有信号,

网友:
输入信号的接地(中间“地”)是否正确接入?

呵呵,猜测。

网友(2011-02-26):
你设计的输入为差分信号,而你用的信号源都是单端的,因此需要用变压器转换成差分的。或者间差分的输入端一端接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