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少FIFO 的输出延时

楼主(2011-01-16):
使用fifo时,fifo至少需要1个时钟才能出数据,如何减少FIFO 的输出延时

网友:
deng dai hui da

网友(2020-03-19):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

网友:
Xilinx的FIFO IP可以设置成first word fall through模式,没有读延时

网友:
是不是信号跨越时钟为了防止亚稳态,一般就要打两个以上拍子,参考下:
https://www.cnblogs.com/woshitia ... /12/07/2806966.html
1.4输出状态标记和潜伏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