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起振求指点

楼主(2011-01-16):
最近想照着文献上来follow一下几个LCVCO的仿真,画好图设好参数,pss+pnoise照着specture设了,但是仿真跑出了就是说没起振。。。求大虾指点。

网友:
注入一瞬态电流,先跑跑transient 看看 起振没。或者在transient option 里面设置maxsetp=10ps只要满足起振条件,一般很容易起振

网友(2011-03-24):
试了设maxstep=10ps,果然振了,求原因,我的VCO是1.2G的设置moderate环境,默认maxstep=period/200<10ps啊,为什么设10ps就振了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有个激励的信号吧,Osc是正反馈,把你震荡的频率信号放大了。你加入激励源输入脉冲,谱非常宽,就有你的起振频率。在实际中是白噪声实现的。

网友:
还加激励源?? 晕!! 用精度最高的模式跑  maxtstep设为1/(50FRE)

网友A(2011-05-23):
上面的集中方法是能振荡,但是最小步长跑的话那速度你肯定是无法忍受的,你可以这样 在simulation 里选择convergence aids 然后选择initial condition进行初始条件设置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集中方法是能振荡,但是最小步长跑的话那速度你肯定是无法忍受的,你可以这样 在simulation 里选择co ...

你好,请问initial condition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
把仿真的电压从零再到VD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