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反相器型 RING VCO 能达到的振荡频率

楼主(2011-01-16):
对于相同阶数的 RING VCO 来说,通常情况下反向器型的VCO能达到的频率是不是要比电阻负载型能达到的频率低呢?我认为反相器型的单位延迟时间 RC 较大,因为反向器工作在饱和区,饱和区电阻 r0很高。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顶多起振的很短一段时间会是工作在饱和区
导致频率产生差别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输出负载电容的差别导致的吧?

网友A(2024-04-03):
不懂就问,反向器会工作在饱和区吗?不是一个截至,一个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反向器会工作在饱和区吗?不是一个截至,一个导通吗

反相器翻转期间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处于饱和区的

网友(2024-09-14):
稳定时的振荡频率和大信号延迟有关,应该和小信号电阻没关系吧

网友:
非线性工作,能简单以r0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