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单机跑Magma Talus需要机器的最低配置是?

楼主(2011-01-17):
各位大大,如果单机运行Magam Talus需要机器的最低配置是, CPU ?Ghz  内存?GB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你的Design有多大都不知道。
如果仅仅是做个小的MCU,
现在普通的PC机就可以搞定。
CPU 2G+ 内存 2G+

楼主:
抱歉,没有描述。

2M~4M Logic gate,需要的最低配置是? 请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2G内存的机器基本够了。
如果你怕内存不够, 4G足以。反正就200多块钱。
CPU嘛,最好是64位的,计算速度快点。多核更好。

网友(2011-10-17):
pc到 4cpu,  16G 已经是很大了,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