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如何记录所生成的波形的周期

楼主(2011-01-17):
我的设计得到了一个时钟,但该时钟的频率不太稳定,在仿真的时候我想连续记录二十来个周期值,请问modelsim有这个功能不。。。

网友:
直接看波形的时间间隔不行吗?不清楚你要求什么样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e ,,,我的目的是要计算每个周期具体为多少ns,要连续记录,,modelsim有没有一个什么功能,把该时钟的周期值写进一个文件,,好方便我的查看

网友:
写一个ns甚至更小间隔的计数器,在时钟来的时候往log里面写这个计数器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可以用fwrite,详细进群聊:127971002

网友:
还有群啊,晚上加一下

网友:
只要使用写入文件的系统函数即可,然后使用$time变量获取当前时间,精度依赖于你的顶层timescale设置的参数,这样应该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