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SIM中使用cadence verilog i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17):
做Co-Sim时,在使用Verilog in导入verilog文件时,我有一个top.v文件,其调用了其它子文件,a.v, b.v, c.v, d.v,和一个define文件,在导入过程后,文件中的`define BW 21不见了,那module中的BW也就没有定义了,因此在做cosim的时候,就报出了未定义的变量BW的错误,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有谁知道如何做spectreVerilog的混合仿真么?

网友(2011-08-30):
弱弱的请教一下,什么是co-sim 啊?

网友(2015-01-30):
回复 网友A:

    co- 作为前缀,是中文的“一起;共同;联合”的意思。
举例:co-authors ---共同作者

Sim 是Simulation的简写方式。

所以co-sim就是联合仿真的意思。一般情况下,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同仿真。

也可以叫做Mixed-Signal Sim (数模混仿)

网友(2015-09-23):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我也遇到了‘define 文件被自动remove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