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PAD对输出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1-01-17):
请问芯片PAD对输出信号有啥影响,电容量级一般为多少,阻抗模型是什么样的?如果信号为2-10M的方波通过PAD输出会不会受太大影响?请各位牛人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取决于你的 esd怎么加的 ,如果只是lab test没有esd,根据金属面积估计下电容就行了,不过很可能pcb上的 trace cap更大

网友:
注意找bonding线的模型,主要就它了。PAD基本只有电容的作用,普通1pF数量级。

网友:
注意找bonding线的模型,主要就它了。PAD基本只有电容的作用,普通1pF数量级。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曾经在高速的输出加过几百平方um的DIODE ESD结构,结果电容大了0.8pf,波形变得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