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时钟选择问题,求助弟兄们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1-18):
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当存在多个不同步时钟(不同频)时钟需要选择输出的时候,怎么样实现可以使得选择后的时钟没有毛刺

网友:
取决于你的架构。

保证在后段电路不工作时来切时钟。

比如,启动异步复位,切时钟,再解除复位。

网友:
各时钟源单独做开关

网友: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网友:
1:保证时钟切换时后面模块不工作。
2:由CLKA切换到CLKB时,先用CLKA的下降沿对时钟使能信号2级同步,用同步后的开关关断CLKA;再用CLKB的下降沿2级同步经CLKA同步后的信号,用此信号打开CLKB。
3:由CLKB切换到CLKA时同理。操作顺序由CLKB到CLKA。

网友(2011-05-13):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在FPGA中,有专门的时钟切换元件,clock buf mux,已经处理好无毛刺,实际处理方法的原理与“yongfenr ”讲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