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动加dummy

楼主(2011-01-18):
drc提示金属密度不足,由于金属层数太多,手动加金属dummy很烦,请教各位如何自动加dummy,详细点啊,谢谢了

网友:
同求方法,之前都是手动加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calibre,可以用一个rule自动生成dummy
问问你的 pdk vendor有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对头,按goodsilicon说的做

网友:
PDK ventor是啥东西啊?如何加DUMMY CELL ?

网友:
vendor。。。用google字典啊

网友(2011-05-07):
好的 试试看

网友(2012-04-14):
那沒有PDK該怎麼做
補DUMMY很慢

网友:
我记得当初我把rule里的这条金属密度语句给改了。。。

网友(2012-05-31):
你的PDK不全吧,我记得PDK中时有添加dummy的规则文件,用脚本跑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