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的输出电压值很低,只有1.18V,这正常吗?

楼主(2011-01-18):
各位熟悉带隙基准的朋友,我做带隙基准的时候出现了个问题。
原本预计在1.23的带隙基准输出,现在只有1.18v.
零温度系数点在40摄氏度,-40到125摄氏度范围内温漂系数在11ppm/℃。
环路相位裕度80度。

我想请问一下,带隙基准的一般输出电压范围在多少呢?谢谢!
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可以吗,非常感谢!

网友:
你测了几片呀?
是大部分都是1.18呀?还是就测了一片。

bandgap电压本来就是有一个分布的,出现几十毫伏误差很正常呀!
问题是你在design的时候应该预计到这些误差。
你当时的时候计算的offset error是多少?
或者说你的monte carlo分析3sigma分布怎样?
各种corner情况下如何?

如果你的monte carlo分析,corner分析什么的都作了,layout也考虑了,然后大部分都偏了,那可能就是process model 不准。

网友:
看起来温度系数还可以,model 不准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仿真结果吧?各家foundry的工艺不同,出来的带隙电压略有差异。另外电阻的温度系数也会影响仿真时补偿出来的零温度系数电压值。

网友:
各位大侠仿真时都仿Monte Carlo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能不能拿到所需的文件

网友(2012-08-10):
回复 楼主:

十分正常,还有100多m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