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求最大最小值

楼主(2011-01-18):
各位:

      正在整合系统,有个IP缺一个叫做DW_minmax.v的文件,然后老板说,你自己写一个吧,结果发现比较困难。寻求各位的帮助。接口如下:
module DW_minmax(
    a,
    tc,
    min_max,
    value,
    index
    );
    parameter WIDTH =           4;         // element WIDTH
    parameter NUM_INPUTS =      8;         // number of elements in input array
    parameter INDEX_WIDTH =     3;         // size of index pointer = ceil(log2(NUM_INPUTS))

    input  [WIDTH*NUM_INPUTS-1:0] a;       //Concatenated input vector
    input                         tc;      //0=unsigned,1=signed
    input                         min_max; //0=find min,1=find max
    output [WIDTH-1:0]            value;   //min or max value found
    output [INDEX_WIDTH-1:0]      index;   //index to value found
大概是:输入一个32位的数,实际上它是8个4位的数组成的。找出这8个数中的最大/最小值,并且给出相应的index值。而且,这八个数还有可能是有符号的。

我做起来有以下几个困难之处,不知道该怎么办:1.没有时钟,我的想法是需要寄存器保存一下中间值;2.待比较的数目不定,要是确定的,比较好一次性把数全分开。

网友:
大概可能不行吧,需要确定功能。

网友:
用三层共七个比较器选出最大/最小的值
具体又分成两种情况:无符号数比较和有符号数比较
这两种情况比较器的设计稍微有些不同

乱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a0和a1比较,大值记为max1,然后和a2比,大值记为max2,然后和a3比,.......一直循环;
a0和a1比较,大值记为min1,然后和a2比,大值记为min2,然后和a3比,.......一直循环;

楼主:
各位:
      比较的基本思想我知道,问题是多少个数要比较不知道,数的位宽不知道,是否有符号位不知道,得适用各种情况。
      还好姐姐我自己搞定了。

网友:
各位:
      比较的基本思想我知道,问题是多少个数要比较不知道,数的位宽不知道,是否有符号位不知道, ...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应该把自己的方法给出来大家好一起交流交流啊

楼主:
那好吧。我贴上代码:
` timescale   1ns/1ns
// define WIDTH        4
// define NUM_INPUTS   8
// define INDEX_WIDTH  3
module DW_minmax(
    a,
    tc,
    min_max,
    value,
    index
    );
    parameter WIDTH =           4;         // element WIDTH
    parameter NUM_INPUTS =      8;         // number of elements in input array
    parameter INDEX_WIDTH =     3;         // size of index pointer = ceil(log2(NUM_INPUTS))

    input  [ WIDTH* NUM_INPUTS-1:0] a;       //Concatenated input vector
    input                           tc;      //0=unsigned,1=signed
    input                           min_max; //0=find min,1=find max
    output [ WIDTH-1:0]             value;   //min or max value found
    output [ INDEX_WIDTH-1:0]       index;   //index to value found

    reg [ WIDTH-1:0]b[ NUM_INPUTS-1:0];

    reg [ WIDTH* NUM_INPUTS-1:0] a_tmp;
    reg [ INDEX_WIDTH-1:0]       pi;
    reg [ WIDTH-1:0]             max_tmp;
    reg [ WIDTH-1:0]             min_tmp;
    reg [ INDEX_WIDTH-1:0]       max_index;
    reg [ INDEX_WIDTH-1:0]       min_index;

    wire [ WIDTH-1:0]            value;
    wire [ INDEX_WIDTH-1:0]      index;

    always @(a)
    begin: takeout
        a_tmp=a;
        for (pi=0;pi< NUM_INPUTS-1;pi=pi+1)
        begin
            b[pi] = a_tmp[ WIDTH-1:0];
            a_tmp = a_tmp>> WIDTH;
        end
        b[pi] = a_tmp[ WIDTH-1:0];
        a_tmp = a_tmp>> WIDTH;
    end

    always @(a)
    begin: max_min
        max_tmp=b[0];
        min_tmp=b[0];
        max_index=0;
        min_index=0;
        for(pi=1;pi< NUM_INPUTS-1;pi=pi+1)
        begin
            if(tc==1'b0)
            begin
                if(max_tmp<b[pi])
                begin
                    max_tmp=b[pi];
                    max_index=pi;
                end
                if(min_tmp>b[pi])
                begin
                    min_tmp=b[pi];
                    min_index=pi;
                end
            end
            else if(tc==1'b1)
            begin
                //find max
                if(max_tmp[ WIDTH-1] > b[pi][ WIDTH-1])//when highest bit =1,the number is less then the number of highest bit=0
                      begin                                  //change
                          max_tmp=b[pi];
                    max_index=pi;
                end
                else if(max_tmp[ WIDTH-1] < b[pi][ WIDTH-1])//when highest bit =0,the number is greater then the number of highest bit=1
                begin                                       //dont change (latch)
                    max_tmp=max_tmp;
                    max_index=max_index;
                end
                else if(max_tmp[ WIDTH-1] == b[pi][ WIDTH-1])//when highest bit equal, normal compare
                begin
                    if(max_tmp<b[pi])
                    begin
                        max_tmp=b[pi];
                        max_index=pi;
                    end
                end
                //find min
                if(min_tmp[ WIDTH-1] < b[pi][ WIDTH-1])
                begin
                    min_tmp=b[pi];
                    min_index=pi;
                end
                else if(min_tmp[ WIDTH-1] > b[pi][ WIDTH-1])
                begin
                    min_tmp=min_tmp;
                    min_index=min_index;
                end
                else if(min_tmp[ WIDTH-1] == b[pi][ WIDTH-1])
                begin
                    if(min_tmp>b[pi])
                    begin
                        min_tmp=b[pi];
                        min_index=pi;
                    end
                end
            end
              end
        if(tc==1'b0)
            begin
                if(max_tmp<b[pi])
                begin
                    max_tmp=b[pi];
                    max_index=pi;
                end
                if(min_tmp>b[pi])
                begin
                    min_tmp=b[pi];
                    min_index=pi;
                end
            end
            else if(tc==1'b1)
            begin
                //find max
                if(max_tmp[ WIDTH-1] > b[pi][ WIDTH-1])//when highest bit =1,the number is less then the number of highest bit=0
                      begin                                  //change
                          max_tmp=b[pi];
                    max_index=pi;
                       end
                else if(max_tmp[ WIDTH-1] < b[pi][ WIDTH-1])//when highest bit =0,the number is greater then the number of highest bit=1
                begin                                       //dont change (latch)
                    max_tmp=max_tmp;
                    max_index=max_index;
                end
                else if(max_tmp[ WIDTH-1] == b[pi][ WIDTH-1])//when highest bit equal, normal compare
                begin
                    if(max_tmp<b[pi])
                    begin
                        max_tmp=b[pi];
                        max_index=pi;
                    end
                end
                //find min
                if(min_tmp[ WIDTH-1] < b[pi][ WIDTH-1])
                begin
                    min_tmp=b[pi];
                    min_index=pi;
                end
                else if(min_tmp[ WIDTH-1] > b[pi][ WIDTH-1])
                begin
                    min_tmp=min_tmp;
                    min_index=min_index;
                end
                else if(min_tmp[ WIDTH-1] == b[pi][ WIDTH-1])
                begin
                    if(min_tmp>b[pi])
                    begin
                        min_tmp=b[pi];
                        min_index=pi;
                    end
                end
            end
    end

   assign value=min_max?max_tmp:min_tmp;
   assign index=min_max?max_index:min_index;
endmodule

楼主:
感觉求最大最小的那个for循环那还是太多行了,写的时候好几次begin和end没对上。有谁能精简一下?

网友:
3个问题:
1:比较器没必要逐位比较。建议做个标准比较器模块:位宽参数化;一个符号控制信号;输出2bits结果信号,表示大,小,或相等。
2:如果不要求可综合,那此条不算问题。你的代码出来的一定是锁存器。
3:如果不要求可综合,那此条不算问题。循环次数必须是常数,每次的循环结果必须有专门的名称定义。
最后说下,除非你是大妈级人物,否则不自称姐姐。你不知道看你贴和回你贴的人的年龄。

楼主:
闲话少说,给出代码吧。我比较愚钝,您指出问题之后不知道如何避免及改进。不知道您有没有办法避免?
注:模块的接口是指定好的,不能改变。

网友:
对无符号数(有符号数转化成2补)可以直接比较的 a>b

网友:
ls说到点子上了。不用按位比较,直接“大于”“小于”这么判断就好了,综合器帮你转化成门级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年关了,我自己都忙得晕头转向的。没时间帮你写。

网友:
楼主的代码能综合不,频率跑多少?
有个兄弟说的3级比较靠谱

网友:
不能综合的。通常在可综合verilog里很少用到for这类的语法。当然也可以用,但是有诸多限制。楼猪的写法肯定无法综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定义的数据个数的参数宽度来看,最大个数为7;则定义out_1~out_6;
     a1和a2比较,比较结果存入out_1(当需要最大值时,out_1等于a1和a2中的大值,需要最小值时,out_1等于a1和a2中的小值);
     out_1和a3比较,结果存入out_2;
     out_2和a4比较,结果存入out_3;
     out_3和a5比较,结果存入out_4;
     out_4和a6比较,结果存入out_5;
     out_5和a7比较,结果存入out_6;
    由实际数据个数i决定最后输出结果:out_(i-1)。
    1:因为从i+1到7的数据是假的,所以out_i~out_6;但因为选择的是out_(i-1),不受后续虚假比较影响。能够输出正确结果。
    2:硬件消耗:硬件消耗取决于数据的最大个数;当最大个数为7时,需要6个比较器。
    还是建议你做个比较器模块,然后调用6次就行。
    想要课综合,避免循环语句,除非循环次数固定。

网友:
比较器的实现很简单:
首先判定是由符号数比较还是无符号数比较;
无符号数直接作为比较器输入;
有符号数将最高位取反再作为比较器输入;(最高位取反可以理解为加上一个无符号数的8,将有符号数-8~7平移成0~15)。比如0111经操作后变成1111;1000经操作后变成0000;
只需要一个比较器。

网友:
上面有一层楼给出了一个图。
已经给出了结构了,那个结构可以把问题解决在log复杂度内。
用comp比较的结果来控制mux输出当前max/min的index和值。

这个二叉树型结构的建立可以通过parameter来控制。

代码写出来应该很清楚,很漂亮。

楼主加油

网友:
您这个代码是软件思维下写的。
综合工具应该还没您这么聪明。。。。。

楼主:
该模块只做验证环境的一部分使用,不需要综合。
主要是一共有多少个数要比较,然后每个数多少位,这些都不知道(是可配置的)。所以上面有人说调用6次比较模块,这个就不能确定到底需要调用多少次了。所以......要是要求该模块是可综合的,然后所有参数又是可配置的,然后又没有时钟(模块接口定死了)。这个模块该写成什么样的?最好能提供代码(部分也可以),因为我想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做,目前只能做成这样。有更好的办法当然要学习了。先说声谢谢了。
好像上面有说到我是一位一位比较的,不知道是我写错了呢,还是有人看错了,我只比较了符号位。tc=1时(signed),在我觉得,如果两者符号位相同的话,当然是值大的数更大了,如果符号位不同的话,正的肯定比负的大。
至于没有用补码比较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由于比较之后还要输出最大最小值,所以不大想对数值进行改变。要是采用补码的话,我还得输出前给它变回去。。。。
以上是我写该模块的一些想法,不知道有哪些地方是没考虑到的,哪些地方又过于担心了,还请大家帮忙勘正。

楼主:
确实啊。多少个数不确定这点最恼火。另外,取补码之后,如果这个数是最大值或者最小值,那么,我还需要把它的值输出,这时肯定不能给出补码,还是要给它自己。那我不是得在补码比较之前,先记录一下哪几个数是负的?这点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才没用补码。

楼主:
回复  oscillator_cn1

    抱歉,年关了,我自己都忙得晕头转向的。没时间帮你写。
引用 网友A:

那么,年后,我等着,您什么时候有空??
我觉得我还是挺要求上进的,既然被说的一无是处,当然要刨根问底了。尊驾稍微花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的,就低得上我一个月的苦思冥想了。您,这点时间都没有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ule comparator (
                a,
                b,
                tc ,
                cmp_out
                );

    parameter   DAT_WID = 4 ;
input  [DAT_WID-1:0] a ,b;
input    tc ; //0 :unsigned ; 1: signed
output [DAT_WID-1:0] cmp_out ; // 00 : a=b ;
                                                     // 01 : a>b ;
                                                     // 10 : a<b ;
wire  [DAT_WID-1:0] cmp_a ,cmp_b;
assign cmp_a = tc ? {~cmp_a[DAT_WID-1],cmp_a[DAT_WID-2:0]}:a;
assign cmp_b = tc ? {~cmp_b[DAT_WID-1],cmp_b[DAT_WID-2:0]}:b;
always @ ( cmp_a or cmp_b )
begin
   if ( cmp_a > cmp_b ) cmp_out = 2'b10 ;
  else if ( cmp_a < cmp_b ) cmp_out = 2'b01 ;
  else cmp_out = 2'b00 ;
end
endmodule

原理参看我18楼的回复。

网友:
楼上的代码很好,简洁明了!

楼主:
回复  oscillator_cn1
module comparator (
                a,
                b,
                 ...
引用 网友A:

谢谢百忙之中拨冗相助!
不过调用的时候还是有些疑问:调用的时候好像没办法参数化自动化吧,是否是parameter的值一变,就得修改一下代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数化的调用格式: 调用模块名  #(传递参数)  例化名 (端口);
    参数传递跟端口例化一样,不写的采用模块内的默认参数。
   comparator   #(
                             .DAT_WID ( 8)
                             )
                          DUT
                            (
                             .a ( data_a ) ,
                             .b( data_b) ,
                              .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整个工程调用的这个模块参数都一致的话,可以把parameter 的参数化方式改为define的方式,就不需要在调用时传递参数,只需要把difne声明放到最顶层。
   但这种声明是全局影响的,不是很推荐。

楼主:
   那个,我的关注点不是这个,是指调用compare多少次的问题。待比较的数有8个与16个的时候调用的次数不同(7次与15次),是否调用compare的这部分代码每次得重新调整?

楼主:
用三层共七个比较器选出最大/最小的值

具体又分成两种情况:无符号数比较和有符号数比较
这两种情况比较 ...
引用 网友B:

好像一个一个轮流来也是7个比较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你的意图,如果因为参数化不能确定例化数量的话,只要申明和例化与参数是相关的,利用verilog2001标准里面的generate就可以解决了吧

楼主:
回复  oscillator_cn1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你的意图,如果因为参数化不能确定例化数量的话,只要申明 ...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从没用过,所以早忘到爪哇岛了。。。
用这个应该可以。我去改一下试试。

楼主:
各位:
      把代码改了一下,请帮忙看看哪儿还有问题。先谢谢了。
comp.v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omp(
  in1,//previous bigger(smaller) number
  in1_index,
  in2,//current data input
  in2_index,
  tc,
  min_max,
  data_out,
  data_index
  );

  parameter WIDTH =           4;         // element WIDTH
  parameter NUM_INPUTS =      8;         // number of elements in input array
  parameter INDEX_WIDTH =     3;         // size of index pointer = ceil(log2(NUM_INPUTS))

  input  [WIDTH-1:0]       in1;
  input  [WIDTH-1:0]       in2;
  input  [INDEX_WIDTH-1:0] in1_index;
  input  [INDEX_WIDTH-1:0] in2_index;
  input                    tc;
  input                    min_max;
  output [WIDTH-1:0]       data_out;
  output [INDEX_WIDTH-1:0] data_index;

  wire   [WIDTH-1:0]       comp1;
  wire   [WIDTH-1:0]       comp2;
  wire                     comp_out;

  wire                     comp_tmp;

  assign comp1=tc?{~in1[WIDTH-1],in1[WIDTH-2:0]}:in1;
  assign comp2=tc?{~in2[WIDTH-1],in2[WIDTH-2:0]}:in2;

  //which one is even bigger

  assign comp_tmp=(comp1>=comp2)?1'b1:1'b0;
  assign comp_out=min_max?(~comp_tmp):comp_tmp;//when min_max=1, we need bigger number
                                               //when min_max=0, we need the small one
  assign data_out=comp_out?in2:in1;
  assign data_index=comp_out?in2_index:in1_index;

endmodule

DW_minmax.v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W_minmax_tmp(
    a,
    tc,
    min_max,
    value,
    index
    );
    parameter WIDTH =           4;         // element WIDTH
    parameter NUM_INPUTS =      8;         // number of elements in input array
    parameter INDEX_WIDTH =     3;         // size of index pointer = ceil(log2(NUM_INPUTS))

    input  [ WIDTH* NUM_INPUTS-1:0] a;       //Concatenated input vector
    input                           tc;      //0=unsigned,1=signed
    input                           min_max; //0=find min,1=find max
    output [ WIDTH-1:0]             value;   //min or max value found
    output [ INDEX_WIDTH-1:0]       index;   //index to value found

    reg [ WIDTH-1:0]b[ NUM_INPUTS-1:0];

    reg [ WIDTH* NUM_INPUTS-1:0] a_tmp;
    reg [ INDEX_WIDTH-1:0]       pi;

    //wire [ INDEX_WIDTH-1:0]       j;

    wire [ WIDTH-1:0]            value;
    wire [ INDEX_WIDTH-1:0]      index;

    wire [WIDTH-1:0]in1[NUM_INPUTS-1:0];
    wire [INDEX_WIDTH-1:0] index_in1[NUM_INPUTS-1:0];

    always @(a)
    begin: takeout
        a_tmp=a;
        for (pi=0;pi< NUM_INPUTS-1;pi=pi+1)
        begin
            b[pi] = a_tmp[ WIDTH-1:0];
            a_tmp = a_tmp>> WIDTH;
        end
        b[pi] = a_tmp[ WIDTH-1:0];
        a_tmp = a_tmp>> WIDTH;
    end

    assign in1[0]=b[0];
    assign index_in1[0]=0;

     generate
     genvar i;
       for(i=1;i<NUM_INPUTS;i=i+1)
       begin:int_comp
             comp #(WIDTH,NUM_INPUTS,INDEX_WIDTH) compare(
                      . in1       ( in1[i-1]       ),
                      . in1_index ( index_in1[i-1] ),
                      . in2       ( b[i]           ),
                      . in2_index ( i              ),
                      . tc        ( tc             ),
                      . min_max   ( min_max        ),
                      . data_out  ( in1[i]         ),
                      . data_index( index_in1[i]   )
                );
       end
       assign value=in1[NUM_INPUTS-1];
       assign index=index_in1[NUM_INPUTS-1];
    endgenerate

endmodule

网友:
偶不太懂这个

网友:
纯组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