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里面tonyplot 中的set 文件是如何编写?

楼主(2011-01-18):
silvaco做器件仿真时,用tonyplot 显示str 文件和log文件时,常用到set文件。可是set文件是如何编写的呢?请各位高手帮我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2011-08-18):
str、log文件在deckbuild里定义好后可以自动生成并在tonyplot里显示,但set文件好像要实现编写好,set文件包含了tonyplot里显示的结构图或电性图默认显示的一些形式,比如结构图里的浓度、电极、PN结等显示。具体SET文件如何编写我也不是很清楚,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目前都是套用SILVACO自带的实例里的SET文件,复制-重命名,呵呵~~

楼主:
我不会编写这个set文件,但是可以通过tonyplot导出set文件,然后下次可以再用。

网友:
4#说得对,我仔细看了TONYPLOT的英文手册,现在我也会了,不过补充一点,将set文件设置好了重新保存的路径里是不能存在中文的,即你的路径文件夹应该全英文。

网友(2012-11-06):
在tonyplot显示后,file--save set file就行,不用编写呀

网友(2014-02-24):
哎,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Invoking TonyPlot
To create overlayed plots with TonyPlot, one needs to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nyplot -overlay file1.log file2.log
To load structure files, containing mesh, doping profile information, etc.,
one can us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onyplot file.str -set mx.set iv.data
This command allows loading of the file called “ file.str ” and sets its display
to a previous setup stored in the “ mx.set ” file, and then loads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IV-data.

网友(2014-06-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导出来的?

网友(2015-10-22):
回复 网友B:

感谢分享!!!!!!!!!!!!!!!

网友(2017-01-04):
下载了,怎么是.phpg格式的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2023-07-06):
非常感谢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