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增加二级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呢(CMRR)?

楼主(2011-01-18):
最近在做一个Folded cascode的二级放大器  可是最后测CMRR发现没达到要求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神 如何调整电路才能增大CMRR呢?
我用的是蒙地卡罗测的  process&mismatch
单跑process还够. MISMATCH的结果太飘了

网友:
差分对的电流源的阻抗要足够高
你是要ac 还是dc 的cmrr?  大信号的cmrr 还是小信号的cm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的CMRR  小信号 我的尾电流源的阻抗都已经挺高的了 我感觉现在问题好像是输入端的那对MOS管mism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增加diff pair的w/l,减小vgs试一试,或者不care 面积和输入电阻增加面积,另外看看是不是在mismatch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有transistor进入linear,如果是适当调整下bias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降低input pair的mismatch(增加size, 降低vdsat), 降低current mirror与input pair的gm之比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降低current mirror与input pair的gm之比"这个不太理解!望详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问 降低current mirror与input pair的gm之比  啥意思...

网友:
hao a xiexie a

网友:
对啊,同问上面那个问题
为啥子降低current mirror与input pair的gm之比?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为了降低opa的vos,vos小了,cmrr自然就上去了,vos*cmrr=cont

网友G:
cmrr和mismatch的乘积基本上为一个定值。提高cmrr,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match,降低offset。一般来说,offset越小,cmrr越大。前面的回帖也说了很多减小随机失调电压的方法。你用蒙塔卡罗分析,应该是随机的误差导致的cmrr的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蒙地卡罗这样分析合适么?

具体该怎么调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2013-11-12):
降低mirror与input pair 的gm之比,是否是将mirror的mismatch在输入的影响降低到较小的程度,其实
也是减小Vos的一种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H:

对的,就是为了减少镜像管阈值电压失调的那个部分

网友I(2022-02-24):
引用 网友G:
cmrr和mismatch的乘积基本上为一个定值。提高cmrr,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match,降低offset。一般来说,off ...

请问有无定量描述输入失调电压和CMRR的公式?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I:
请问有无定量描述输入失调电压和CMRR的公式?

from:<<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willy sans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降低current mirror与input pair的gm之比"这个不太理解!望详述,谢谢 ...

其實就是去看他們個別的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