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61o转cdb为oa

楼主(2011-01-18):
转换之后发现有几个层丢掉了,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吗,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转化的是版图?你可以试试先导出.gds文件,再把.gds文件导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说清楚。
    我转的是pdk,转完之后和原来的库对比发现少了几个cell,原来的库有几个cell没有转,还是cdb格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最后的库是两个库合并的,我开始只转了一个,怪不得少了呢。
    多谢~~

网友:
一直不会用cdb2oa,转过两次都有问题。上次转tsmc的,数据貌似转过去了,但是libInit.il文件在610中加载却有问题,结果就是库初始化不正确,调单元的时候没有关联到PDK,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K不好转吧,还是找foundary直接要OA版本。

网友:
hao xiang shi hui chu xian wen ti

网友:
也许是pdk太老了

网友(2011-03-23):
到底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改天发我转换用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