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电阻和小信号电阻的差别?

楼主(2011-01-18):
这两个怎么区分啊?比如仿真时用print打印DC工作点所显示的gds,那么1/gds是直流电阻还是小信号电阻?

网友:
gds是小信号参数,只有线形器件才可以说直流电阻(实际电阻或等效电阻)

网友:
画根VI曲线,R=V/I,r=dV/dI

网友:
小信号电阻!

网友:
小信号电阻

网友:
dv/di 小信号电阻
V/I 直流电阻

1/gds是小信号电阻

网友:
hao a xiexie a

网友:
如果V/I曲线不是直线,不知道还可不可以认为大信号电阻R=V/I , 貌似一直以来电阻的概念都是线性的。

网友:
还不是很明白这个有什么区别,我还以为是两种不同的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