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bstract

楼主(2011-01-18):
大家好:

     我在按照前面几个帖子给的、关于abstract的文档进行lef提取,在map text labels to pins这里不清楚怎么填写,如果填“((text drawing) (MET1 drawing) (MET2 drawing) (MET3 drawing) (MET4 drawing))”,这提示什么端口都没有;最终生成的lef文件里面也没有pin ;如果填(MET1  MET1) (MET2  MET2) (MET3  MET3) (MET4  MET4),这在extract这步就过不去;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位置要怎么填呢,我用的是0.35的工艺;
谢谢~~~

网友(2011-10-09):
鹅也不知道

网友:
抽取abstract lef 其实不难,

主要分3步骤: pin , extract , abstract ,
pin这步是抽取pin,要把metal text/pin和metal的对应关系告诉abstract,
应该填 (m1_text m1) ( m2_text m2) ( m3_text m3)  这种,
如果是 metal pin层,估计就是 (m1 m1) (m2 m2) (m3 m3)

pin这步有log 信息的,如果抽取出了pin,如果说都是not found ,就说明没抽对,
也就别进行下面的extract , abstract 步骤了

pin这步对了,下面的很快的, extract/abstract完了后,直接lefout,

说实在的,要是你的IP pin不多, 可以手写lef,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这也是lef的好处之一

网友:
问题太含糊,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
使用什么层写字?extract出现什么错误?

网友(2012-05-16):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2-08-12):
回复 3# icfbicfb 在抽取之前还有什么步奏 ?

网友(2013-02-21):
请问verify不做对提取lef有影响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M1TXT(M1 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