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 宽带VCO 开关电容阵列 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1-01-18):
Switch

Switch

    本人初次设计VCO,采用了如上的这种开关电容阵列,仿真的时候不论开关是否打开,输出的频率不变,初步分析是开关并没有正常工作,开关电容阵列并没有加入到LC tank中。不知道为何,是结构问题吗?有谁使用这种结构的,小弟求指导

网友:
...如果是switch不工作,你看看operating Poin不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找到问题了,是开关管的尺寸太小,等效阻抗太大,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B:

   我把开关管设置成 200*(500n/180n),这样的尺寸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