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重掺杂的半导体电阻低,而轻掺杂的电阻高?

楼主(2011-01-19):
请教,为什么重掺杂的半导体电阻低,而轻掺杂的电阻高?

网友:
所谓掺杂是指在不在半导体材料硅上掺入带正电子的金属离子。重掺杂与轻掺杂是指掺杂的金属离子浓度多与少。
所以掺杂越重,导电性越好,电阻越小。

网友(2011-02-25):
掺杂越重 ,能够产生的载流子越多   ,所以导电越好

网友(2011-03-30):
可以找本半导体物理关于电阻率的章节看看

网友(2015-10-31):
与载流子多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