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ED TV散热原理 不足及补救方案

楼主(2011-01-19):
LED TV发行有年了,现在主要以测入式与直下式两种。直下式先放一边暂不说,以下我们以侧入式来分析解说,希望对正在开发LED TV的公司有所帮助。侧入式背光方式有三种类型:4H型(上下左右背光) 2H(上下背光) 1H(上或下背光)。1H型现在常见的运用在笔记本电脑等产品上,下面背光。由于现在TV电视不断提倡节约成本,1H型上面背光将成为LED TV背光模组所要达到的方向!(现在有些公司已经在着手研发,次项方式) LED TV 模组散热部件多半由:覆铜铝基板PCB LED散热管 、铝(铁)基背板三种组成。中小尺寸则由覆铜铝基板PCB 铝(铁)基背板两种组成。 每个灯传导在PCB再传导在散热管上的温度不一,所以出现温差,就会影响灯的亮度。这里出现了导热介质选用问题的,市面上有用硅脂,导热双面胶,导热硅胶片,虽然再安装在背板上面灯的温度能降低几度,但以上情况同样会出现!要降低温差,就要提高PCB、散热管的传导和散热效果,散热管与背板完好的接触,将散热管部分温度的由背板承担,达到整体降温,这是所有公司类同的方式。  铝基散热板 由铝板5052 、 纳米辐射扩散层组成。 超薄排热胶带 由纳米辐射扩散层、绝缘层、铜(铝)铂、导热层、粘贴层组成。最后品种为0.165mm。 以上两种材料提替代普通散热器散热片,可运用在无风扇的产品内(有风扇也可以,但我们的产品加风扇成本不划算),以达到节省空间和体积的效果。铝基散热板在LED TV上的运用上面已经说明了。而三星则选用的是超薄排热胶带,具体怎么样运用这里就不说明了

导热介质材料是应用于热源与散热器之间,降低接触面热阻的一种导热材料.本身几乎没有热容.根据基材不同有导热硅胶片,相变化材料,GREASE(导热硅脂),导热双面胶等.现在的大部分导热系数好的导热介质材料都含有一定量的硅油!导热介质材料只起到导热作用,在发热体与散热器件之间形成良好的导热通路,与散热片,结构固定件(风扇)等一起组成散热模组。

选用导热硅胶片的最主要目的是减少热源表面与散热器件接触面之间产生的接触热阻.接触热阻是因为相互接触物体接触面的粗糙度, 平面度,以及接触物质的表面处理方式而产生的在接触面之间因热量传递产生的热阻.接触热阻会使得导热通道不顺畅,使得接触面产生热积聚,热源产生的热量不能迅速有效的传导到散热器表面,从而使得热源的温度上升更快,以及在面对热冲击状态下产生瞬时过热死机.导热介质材料可以很好的填充接触面的间隙,将空气挤出接触面,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会严重阻碍热量在接触面之间的传递;有了导热硅胶片的补充,可以使接触面更好的充分接触,真正做到面对面的接触.在温度上的反应可以达到10度以上的温差

网友:
蠻實用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