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8bit Pipeline ADC 最后一级比较器的offset

楼主(2011-01-19):
如题,8bit Pipeline ADC 最后一级比较器的offset所造成的误差是不是无法通过数字校正技术进行消除?

网友:
最后一级的失调对电路影响非常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按照数字校正算法,假如最后一位的输入恰好是临界值,比如249.8mv,理想情况下,比较器应该输出10,但是由于offset的存在,比较器有可能将判定249.8mv>250mv,从而使输出为11,最后一级是两位的,无法校正,这不就直接造成1LSB的误差么?

网友:
那你的有效位就是7位

回复 网友B:

网友:
............咋喜欢钻牛角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不是钻牛角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可是相差1LSB,这是很大的误差。难道做电路不应该是这种态度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8bit,每级1.5bit的常规架构啊,如图,第一级是SH电路。

网友:
说明牛角尖没有钻透,呵呵
有offset根本就没有关系,只要不超过某个值就可以了
记住你的每一级都是有gain的...

网友:
假如你能做到最后一级offset小于10mv,8bits adc,一个信号过来了,你采了N个点,发现有的点不对了(你专门挑出不对的来),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有多少个点,比例是多少?输入信号在处理过程中误差是一级一级被放大的,所以,最后一级10mv,折合到输入小的很,不是没有错误的情况,而是可能你采样1million个点才出现那么几个是错码的,我们关心的不是有没有错误码,而是这些错误码导致能量损失有多严重,其实就是概率问题了,
再说了,即使错码也是邻近的码,正常量化的时候都是有量化误差的,发生误码的时候最多是lsb+等效输入offset而已,难道很大吗?所以说,即使你的cmp 有0.5个vref的误差,你有效位数才下降0.5而已
电路中随便哪个因素带来的影响都比这个大,尽管大胆的用比较器就好,
对于初学的来说,建议用matlab建模,看看各个因素对enob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服了YOU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好,谢谢了!本来我也是想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就好像是四舍五入一样,这个比四舍五入的误差小的多的多,可那时候我们没ADC经验的经理一直觉得不理想,觉得这不是误差,是电路出了问题。。。弄的只好来论坛来请教了,谢谢大家的回答,学习了很多。

网友:
解释的很不错。。。

网友:
很期待,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力,不错不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