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才可以知道一个工艺的电子迁移率和栅氧电容

楼主(2011-01-19):
在公式Id=1/2Un*Cox*(w/l)*(Vgs-Vth)中出现的工艺参数,如(Cox、Vth),怎样可以从工艺厂商提供的".lib”等资料中直接得到啊?我要这些参数是为了手推一些运算放大器的参数的。
我是大菜,刚入行,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
直接拿个管子做dc, btw平房率公式算出来的和实际想差太多没啥意义

网友:
如果有hspice model,迁移率用u0,Cox用栅氧厚度tox加SiO2的介电常数估算,Vth同样用Vth0。注意选好九宫图的位置。我一般只用来估算过驱动电压,其余价值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cox,u0正解

网友(2011-07-21):
model文件里面的.mdl文件里有啊

网友(2013-11-03):
u0只是用于level1模型吧

网友(2015-03-21):
回复 网友B:

    每个管子处在不同的电流情况下他的那些参数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