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转lef文件

楼主(2011-01-19):
我手头上有gds文件、tf文件,照着文档上弄了一天也没弄出来,哪位热心的朋友帮我从gds中,提取出个lef文件;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121862525@qq.com

网友:
你转的过程可能有问题,你把过程列出来,我给你看下转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先在virtuoso里面建个libary,关联上tf文件;接着把gds导入到这个libary里面;
    (2)到abstract里面,打开Flow-->pins,然后这里面的map text labels to pins,这里不知道怎么填了,填了((text drawing) (MET1 drawing) (MET2 drawing) (MET3 drawing) (MET4 drawing)),运行后,提示没有任何中断、没电源、没输入输出端口,后面extract就什么都抽取不到了;生成不了pins;如果填成(MET1 MET1) (MET2 MET2) (MET3 MET3) (MET4 MET4),命令行里会提示生成了pin,但是在extract的时候报错,提示短路:extraction will be aborted as a short has been detected 。。。;

     就这里卡住了;望兄弟指点一下,感谢啊,大哥,最好给我留个qq,方便沟通,多谢

网友:
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写map文件,一般text层号和metal层号是不同的,要写一个map文件才行,要不就认不出pin了。
我是用SNPS的milkyway来转的,没有用virtuoso转过,milkway里面有一部是要将读进去的gds的design标记为是macro、std cell等等的步骤。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我QQ讨论258355391

网友:
的確用 Astro Milkyway, 配合 auNLOApi, 產生 LEF, 比較簡單

网友(2011-02-24):
abstract比较方便
你map要写对,你写的不正确~~~~

网友(2011-04-12):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对,我们都用Milkyway来转,

auStreamIn ,    --> smash  -》 bpv 形成fram view,

然后lefout,  不过这个也是workaround,

最好用abstract转,

网友(2011-06-22):
这个东西, 不好说,

网友(2011-10-09):
简单啊, 我帮他转, 如果转不出来的话

网友B(2012-12-1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跟你遇到差不多的情况,按照资料做,都不行。
    而且我也没有tf文件。您可以具体说说嘛?
    真的是非常感谢!

网友:
text和metal在gds里datatype一般不同

网友(2015-02-27):
abstract生成 lef 文件不是还需要网表文件吗?

网友(2016-10-31):
学习 学习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后面解决了嘛?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定的语法错误了,你的abstract flow 可能也是错的,基本的input file 就有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