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MI时钟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i=s] 本帖最后由 xianghai328 于 2011-1-20 14:06 编辑

请教HDMI的PHY是如何实现时钟同步的,这个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啊,TMDS信号采样时钟使用的是内部时钟,这样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有个相位差,数据的提取上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如时钟的相位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希望前辈对该方面的提供个学习的方向,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3-08):
高速数据无法直接同步,HDMI的时钟信号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基准时钟,与数据没有相位关系。需要PLL进行定位分割数据

网友(2011-09-27):
HDMI Tx端发送的时钟信号与数据信息是有做同步处理的,Rx端依靠这个时钟经过PLL后再做采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FADFADFADSFASDFADSFADS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