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Editor Question ???

楼主(2011-01-19):
Install IC5141 finished ,When Start Virtuoso layout Editor.
But Virtuoso Window out of Monitor.
只看到下半部份在Monitor.
上半部不見?
有誰知道問題在哪??????

楼主:
Virtuoso Layout Editing 要在Schematic Editing Window下以
Tools-->Design Synthesis -->Layout XL
Virtuoso Layout Editing Windows 顯示正常.
各位大大RUN ic5141usr6 也是相同吗???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沒遇過耶.
請大家提供意見增加知識

楼主:
找尋資料後發現問題還是License File 不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