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d double feddback loop

楼主(2011-01-19):
各位牛人们,请教两个问题,在此谢过!
(1)全差分class d 双反馈环,相关paper提及,外环和内环都应该是负反馈环,有没有可能外环是负反馈,内环是正反馈的情况?并且对于双环、全差分结构,第一个积分器结构和第二个积分器结构,中间不插入反相放大器(可以是跨导放大器),能实现外环和内环都是负反馈吗?
(2)各大公司最新一代class d都可以外部时钟同步(PWM结构,内置锯齿波振荡器),那么如何实现方波转换为同频率的锯齿波或者三角波?(CLASS D中,为了提高PSRR,锯齿波的峰峰值于电源电压成正比),相关paper中提及外部时钟同步技术,方波信号与延时方波信号与,得到窄脉冲信号,高电平充电,窄低脉冲时间放电,从而实现时钟同步,为了满足峰峰值要求,最常见的方法是,减小充电电流,使得外时钟同步时,最大值永远小于锯齿波发生器的上阈值比较点,放电触发靠窄低脉冲信号。但是,这样外时钟同步时,锯齿波峰峰值减小,从而loop gain减小。除了此种方式,各位牛人们,还有其他的同步技术吗?

网友:
最好能上个系统图看看,

时钟同步,pll就可以
方波转换成三角波,积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