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讨论下 时序约束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01-19):
如题 只写过简单的逻辑功能,对时序约束一窍不通啊

网友:
一个方向啊

网友:
一窍不通怎么讨论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有关时序约束的问题,时序约束有哪些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在综合和后端运行的过程中,通过约束来告诉工具:
1、外部接口的工作环境(接口的约束);
2、你希望芯片工作的频率(时钟约束);
3、每个芯片管脚连接的信号和电平等(电平约束);
4、以及其他对综合工具的综合指导等。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具体的了解就需要实践下了

网友:
就是让设计满足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5楼的基本正确

网友:
看看相关的综合文档就知道了

网友:
是高时钟频率FPGA设计最重要的环节。

网友:
简单的说,FPGA内部两个CELL之间连线,如果不告诉软件连线该以什么规则来布,那生成的文件很多时候是无法用的。

时序约束就是用来告诉软件你个人的设计意图

网友:
官方文档 UG625

网友:
必须明白,其是对实际电路中时序cell的timing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