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沒有可使用12v 單片機

楼主(2011-01-20):
有沒有可使用12v 單片機 ?
如果 全系統是 12v ..一般是使用LM7805 降壓 , 但是如果輸出端也須要 12v I/o control ..該如何
那是否有 12v  8051 ?  in/out 都是 12v 的 cmos ..一般 cmos cd40xx 可以到 15v .

网友:
没有12v的,5v的都很少了,不同电平IO可以使用电平变换,最简单的就用一个三极管完成。

网友:
加个电平转换的,而且是双向的,方向由单片机控制就好了。现在都讲究低功耗,电压高了功耗大,所以都把电压往低走了。

楼主:
目前 89C2051 都還可以使用 5v .. 5v 應該還很多吧

對拉大家使用 那種軟體 模擬 8051 ? porteus or multisim ?
multisim 元件 看到 沒有 89c2051 ..但是有 80c51 ..

porteus 就沒用過 .

网友:
12v需要加驱动 应该没有12v的单片机吧

网友:
数字电路电压肯定是要越来越低的,现在主流单片机都是5V以下的,12V一般搞不到的。
可以在输出端加电平转换,根据你所需要的电流驱动能力可以采用独立的三极管或者MOS管也可以。电平转换后会有逻辑上的反相。
我猜你是要控制电机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2011-03-06):
没有的,要12V干吗?功耗太大!

楼主:
only need 12v IO , core logic use 5v is OK ..
最常碰是 很多 車上是 12v 還得多加個 7805 ..而電池如果有使用 6v , 12v 24v ..
還須多加  LDO .

如果 8051 可以吃 5~12v .  IO 推的是電壓   直接推  mos .. 應用可以控制更多.
很多 power mos 使用 10v 推比較好 .

网友:
有的,我只知道Microchip的单片机可以使用2V-15V的电源,型号有多个,如12HV609/615,你可以访问其网站里了解更多信息microchip.com

网友:
没听说过,要12V干吗?功耗太大!加个12V到5V变换。

网友:
还是用3.3V加电平转换比较好,现在不要在选用5V的单片机了。3.3V的又快又便宜。